HP2211显示器不断开关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07):
故障描述:开机后显示器正常,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甚至几小时后自动不断重启,指示灯一明一灭。灭时关机,明时开机,间隔1-2秒。检测过程:典型的热机不良,开机,等不及出故障,就用热风枪100℃吹电路板,吹到解码芯片TSUM088QWDT3-LF-1  时,出现故障。

果断在供电和cpu上加了散热片。

开机4小时后,还是原故障,郁闷!疑似芯片损坏,购买TSUM088QWDT3-LF-1,换后,无效。

改变思路,重新检查,因无芯片资料,故障时检测周边电容电压。发现C45、C48电压变化较大,正常时3.3V,故障时1V左右,最后判定这是3.3V电源,不断掉电,不断重启。顺线检测,发现一过孔接触不良,有几欧姆的阻值且变化。飞线后,机器正常。如图所示,小红圈内是故障过孔,黑线是飞线:
正面也飞一下,蓝线,红圈所示。 这个故障特头痛,半天不出故障,出故障了,刚要测,又好了。得一直用热风枪吹着。所以凭经验,走了个大大的弯路。

网友:
我前些日子也修到了一台ACER23寸的显示器,也是驱动板过孔不通,但是是高压3.3V开启信号的线路,不是3.3V开机的线路……

网友:
恭喜!又破获一起悬案

网友:
现一过孔接触不良,有几欧姆的阻值且变化。飞线后,机器正常。如图所示,小红圈内是故障过孔,黑线是飞xian   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两孔阻值吗【故障出现的时候】有阻值就怎么了?初学,谢谢指教

网友:
双面覆铜板,正面找一连过孔的焊点,反面找一个,反面如果没有就又通过另一过孔上来了。测这两点电阻。

网友:
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很难找原因,楼主找故障的办法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
维修时 经验挺重要的 谢谢分享 加油

网友:
整这么多时间没什么意思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犹太一样的换了电源,擦过屏线,换过开关还是不行。现在就试试。

网友:
这个真不好搞。又要测那么久。楼主真细心。维修的就必须细心。

网友:
原来是供电的问题,技术不错啊

网友A:
过孔不良?这问题让水修都够头疼的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呵呵  房主维修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孔不良?这问题让水修都够头疼的

这种问题的确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