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哪种才是可用的BIOS G430 显卡G98-630-U2

楼主(2013-10-07):
下载了几个了 ,搞了不少分了 ,都说好是原机备份的 ,结果不行??请大侠把能用的发一份
显卡

网友:
机子什么问题?刷了几个都不行,也许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几个机器不一定是bios吧,我好像还没修过bios坏的这种

网友:
开是没刷的时候还能开机,刷了之后不能开机,你说是不是 BIOS

网友:
这么大个论团 怎么没有高手呢

网友:
跪求G430 BIOS 独显显卡的 谁有啊 谁有啊 谁有啊 谁有啊 谁有啊 谁有啊 谁有啊 谁有啊 谁有啊

网友:
芯片搞死了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就是一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有些板子的BIOS是不太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