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楼主(2013-10-07):
版号 DAOKL6MB8G0  REV:G
故障是 显示 联想 LOGO 后掉电

谁修过这个故障吗?

网友:
不懂哟,学习中

网友:
量量开关正不正常喽

网友(点评):
有时候 正常 亮 不掉电。 有时候 都会 掉电

网友:
供电不稳定吗

网友:
  电压不稳?

网友:
摸摸主板有无异常发烫的地方。感觉有短路

网友(点评):
有时候 还正常 没有发热 没有短路

网友:
有没有刷过BIOS试试

网友(点评):
跟 BIOS 没关系。

网友:
我这里一台电流到0.6掉电重启,有人修到过没,什么问题多一点,电压都起来了】

网友:
BIOS 问题排除没有

网友:
先看看硬盘把,硬盘或系统

网友:
U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3-11-26):
我的不定时死机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