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开机很久 自动关机 然后不开机 也无待机

楼主(2013-10-07):
IBM R400 开机很久 自动关机  然后不开机 也无待机
朋友的机器    上次我拆下来  不知道怎么又好了   他 拿回去用了几天又是 自动关机   自动关机后就是那样无待机了     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啊

网友:
放电亮机   网上有个帖子  没权限看     CMOS放电就亮机

网友:
怎么感觉你这个像是过热自保护啊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很多拔小电池要重启三次才亮机的,而且独显集显又是一个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cmos电池去掉后上电重启3次的要,这故障围着bd芯片测吧

网友:
重启键 看看 坏了没

网友:
我遇见可多都是  重启键坏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cmos电池去掉后上电重启3次的要,

网友:
这个机器修到过USB接口短路的,可以量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