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10不认电池

楼主(2013-10-07):
用电池,电源都可以开机,就是开机的时候提示电池id不能确认,不能充电。拆机测量电池的EC_SMB_DA1,EC_SMB_CK1都有波形,EC换过了,还是老样子,不能充电。求各位老大指点。

网友:
电池的检测电路有问题了吧 你开机后在电源里面看到的是正在充电还是未知呢

网友:
有波形不一定对的啊,要看地址是否正确,电池有没有应答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不是原装充电器?戴尔的充电器带侦测的,最好用个原装充电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不是原装充电器?戴尔的充电器带侦测的,最好用个原装充电器试试

充电器不吃戴尔常用的带检测针的,这个就和联想的一样,没有检测针

网友:
检车下电池电路EC

网友:
换个原装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