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电脑飞速起来有何难,四招搞定

楼主(2013-10-07):
整理、优化注册表:
windows在开机启动后,系统要读取注册表里的相关资料并暂存于ram(内存)中,windows开机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了在这上面。因此,整理、优化注册表显得十分必要。有关注册表的优化,可以使用金山卫士等软件。以金山卫士为例,点击垃圾清理,里面有一个清理注册表,点击开始扫描,软件会自动扫描电脑注册表垃圾,之后点击清理即可。

定期做磁盘碎片整理:
对于硬盘最好能每隔2个星期就做一次“磁盘碎片整理”,那样会明显加快程序启动速度的,点击“系统工具”→“磁盘碎片整理程序”即可。可以进行“分析”、“碎片整理”等操作,最后还可查看报告。注意在整理磁盘碎片时系统所在的盘一定要整理,这样才能真正加快windows的启动顺序。
扩大虚拟内存容量:
如果你的硬盘够大,那就请你打开”控制面板“中的“系统”,在“性能”选项中打开“虚拟内存”,选择第二项:用户自己设定虚拟内存设置,指向一个较少用的硬盘,并把最大值和最小值都设定为一个固定值,大小为物理内存的2倍左右。这样,虚拟内存在使用硬盘时,就不用迁就其忽大忽小的差别,而将固定的空间作为虚拟内存,加快存取速度。虚拟内存的设置最好在“磁盘碎片整理”之后进行,这样虚拟内存就分不在一个连续的、无碎片文件的空间上,可以更好的发挥作用。
优化残留软件“启动”组:
经常去注意一下电脑中的“启动”项目,有些程序我们并用不到,但是却被启动了。这样windows启动时就会为此白白浪费许多时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打开“开始”→“运行”,在出现的对话框的“打开”栏中选中输入“msconfig”(同上一方法步骤),选项卡中这回选中“启动”复选框,取消勾选不用加载启动组的程序。

(文章来源:u大师官网、u大师U盘装系统、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