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快速成为QQ高手的锦囊妙计

楼主(2013-10-07):
QQ是大家使用最为广泛的聊天工具之一。会很多人都想让自己能成为QQ高手吧?那么自己就可以在朋友面前炫一把,让大家对自己刮目相看了,地位自然也是蹭蹭蹭往上升。废话不多说了,下面告诉大家快速成为QQ高手的锦囊妙计。
1.破解QQ中加密码的相册
第一步-打开IE-工具-IE选项-删除文件F-删除COOKISS-打开设置-查看文件夹
第二步-打开相册-在刚才打开的文件夹里点击刷新,然后找到一个文件名为
cgi_qqzone.cgi的文件.打开他-看到一些代码...然后就按Ctrl+F
输入相册的名字<比如加密相册叫:宝贝....则输入"宝贝"
按两次 查找下一个...然后在下面一点看到一个http://开头和一串数字结尾的连接就是加密相册的图片啦,复制到IE上就可以看到了.
2.灵验的登录方法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登录QQ时,小企鹅在屏幕上徒劳地闪动半天之后,弹出来的却是服务器太忙无法登录或者超时的提示框,接连试几次都是这样的,真的有点烦人。别着急,用下面的方法一定能让你顺利登录上去的。
先说第一种方法。如果你使用的是默认登录面板登录的话,那么你可以改用“注册向导”试试,一般情况下都能成功。还不管用的话,就得使用更绝的第二种方法了——打开多个QQ窗口来同时登录同一个号码。我遇到上述情况就会同时打开三个窗口,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个能登录上去的,百试不爽。不过也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那就是:网络断线的时候
3.加任意号码到QQ好友名单中的方法
   当你想加某人到自己的QQ好友中,对方拒绝该怎么办?告诉你一个方法可以随意加任何人到你的QQ好友名单中——不管他(她)愿意不愿意!首先你得准备一款游戏修改软件,如FPE或Game Master8.0都行。
  大家知道,向QQ好友发送消息时,他的QQ号码会出现在内存地址中,并以明文保存。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好友的QQ号码在内存中的地址,并将这个内存地址中的数据,即该QQ号码换为你想加入的那个人的QQ号,并锁定该数据,这样只要不关机,无论你怎么开、关QQ,内存地址中“记住”的永远都是这个新QQ号。点击这个QQ好友准备发送消息,更新资料,你会发现他的号码变为你想加入那个人的QQ号码了!利用这个特性,我们可以尝试将任何号码加入到你的QQ号码中。
  假设你要加的号码是288031421,但不要直接发消息请求加入。你可以先加一个无需身份验证的QQ号码,假设是XXXXXXXXX,然后启用FPE或Game Master,在其中找到QQ的主文件QQ.EXE,然后向修改游戏一样,查找XXXXXXXXX这个号码,一般情况下你会找到好多这样的地址,将它们全都改为你要加的号码288031421,再运行QQ,在你的好友里就会出现288031421这个号码了,但是你发的消息只能出现在对方的“陌生人”名单里。
4.防止别人把你拖入黑名单的方法
  大家知道,如果你的QQ 好友不再认为你是“好友”而将你“拉黑”(即拉入黑名单),则你发送的任何 QQ 消息都将会石沉大海,并且你在下次重新登录 QQ 时,对方的头像图标也将会在你的好友列表中消失。其实,对方删不删你是对方的自由,而你同不同意对方删你则是你的自由。如果你不愿对方删你,则你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迫使对方将你重新加人。首先从 QQ 的“系统消息”记录中找到对方好友请求你通过身份验证的那则系统消息记录,然后双击,在接下来弹出的“系统消息”对话框中分别单击“通过验证”和“加为好友”按钮,则你的 QQ 头像图标又会不知不觉地出现在对方好友列表中了。
5.QQ登陆密码不能粘贴的解决方法。
在QQ主目录下把npkcrypt.vxd文件改名(后面的.vxd不能改),同时破解了键盘加锁保护。
(文章来源:u大师官网、u大师U盘装系统、u大师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网友:
第一条还好,后面的过牵强!

网友A:
都是你试出来的吗

网友B:
不能用呀,第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呀,第一个

能告诉你我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你试出来的吗

不是的呢,有些是我在使用qq时遇到的问题然后在网上查了一下最后总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告诉你我试过吗?

我试了 真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