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CQ40 的RSMRST# 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3-10-07):
      接一HP CQ40笔记本电脑,独立显卡,见上电0.70A左右不亮机。二修机,已经被上一家加焊过显卡,北桥,因此虚焊基本可以排除,测各大供电,均正常,但不亮机,上内存与不上内存电流没有明显的变化。决定先测试下CPU和内存是否正常,刚好手头也有一块曹雷击后换下来的CQ40主板,也是独立显卡,只是网卡坏了不能上网,其它一切均正常,后来客户要求换新板,这块板就留了下来,心想如果客户的板坏大件了,就准备换个网卡,然后换给他。装好CPU,内存,接好开机板,插上可调电源当然得用HP专用接头啦。按下开关,晕死了,居然不开机。奇怪,难道放坏了?管它的,既然这个板也有问题,那就只能修客户的了吧,十分钟后,客户的板修好了,原来是缺PCI E1.1V电没有。PU603坏了,我记得这个电是由+1.5VS的变化来的,直接接上1.5VS,也可以亮机。果不其然,直接接上1.5VS,果然亮机了。接着开始修我自己的那块板,既然不开机,首先就查待条件是否具备。根据时序检查;
查3VALW和5VALW均正常,再查IO在这两个供电正常后,发给南桥的复位信号RSMRST#, 根据图纸,这个信号是IO第100脚发出的。结果发现这个电压为0V, 奇怪了,这个电压按时序,在3V 5V待机电压正常后,IO就应当发给南桥这个信号,应当为高电平怎么为0V? 难道南桥或IO坏了或是工作条件不具备?反复检查,所有供电正常,晶振也正常起振了。满腹狐疑的决定测下那块修好的板,结果也发现这个信号在待机情况下为0V, 但在按下开关后,就变为3.3V了,很奇怪。再后来在查图纸时,发现这两块板外观虽然基本一致,板号却不同,客户的是LA-4103P 我自己的却是LA-4102P. 4102P的开机有个专门的接口JP10, 而4103P的却没有焊接这个接口,而开机信号在JP59上,所以4103的开机板却开不了4102的机。找到原因直接用镊子点击JP10的2 4脚,立马上电亮机,原来并没有坏。问题虽然解决了。但疑问却来了,这个机子为什么在没有按下开机键之前,RSMRST#为0V, 而不是高电平? 而时序图标示在5、3VALW产生后一毫秒后就会产生这个信号,然后等待用户开机,然而实际测试,却是在按下开关后才产生的,幸好我的板子没坏,如果坏了,肯定就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不已,误入歧途。故发此帖,欢迎大家讨论,释疑。

这个是南桥ICH9的部分电路图

下面这个是IO的部分电路图。

网友:
你所谓的时序是这个电脑的时序么?这个rsmrst#是在南桥满足条件后才为高电平的,所以触发前高电平很少,基本都是触发后为高的。。。

网友A:
当然是这个电脑的图纸了,时序明显标示,这个信号是在3V 5V待机电压产生后,按下开关之前出现的。而且迅维培训里视频里也讲过不开机的检修,RSMRST#信号也是重点检查之一。而且这个应当是复位南桥的信号。

网友B:
这个很正常啊!不知道你为什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正常啊!不知道你为什么纠结。

正常? 南桥不复位,就能工作?如果正常,我看了这么多的培训视频和教材,就算白看了,包括迅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这个电脑的图纸了,时序明显标示,这个信号是在3V 5V待机电压产生后,按下开关之前出现的。而且迅 ...

难道这个时序图标错了?

网友B:
不按开机键不出rsmrst是正常的现象,在实际维修中也不光一例。又不是说少了这个条件。这块板子我实测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按开机键不出rsmrst是正常的现象,在实际维修中也不光一例。又不是说少了这个条件。这块板子我实测也是这 ...

是正常,我知道。可是时序啊,如果真不开机了按时序修就麻烦了。时序图这样列着,月饼老大的培训教材,也说的这信号先出来,实际却不先出来。郁闷之极。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别纠结了,这个不一定

网友C:
时序图后面不是有英文标注嘛。+3VALW to RSMRST。3v待机电压直接给RSMRST。这是个特例

网友D:
RMRST#这个信号只要在PWRBTN之前出来就可以,因为现在很多板节能,桥的待电压很多是在触发后才产生的,只有在桥的待机电压产生后,才会有R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序图后面不是有英文标注嘛。+3VALW to RSMRST。3v待机电压直接给RSMRST。这是个特例

不是3V直接给吧, 是IO侦测到3VALW产生后,就给的吧。而且这个信号还和待机的3V 5V的电源好信号相连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RMRST#这个信号只要在PWRBTN之前出来就可以,因为现在很多板节能,桥的待电压很多是在触发后才产生的,只有 ...

这待机不是产生了吗? 3VALW 5VALW。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待机不是产生了吗? 3VALW 5VALW。

你可以发个完整的图纸上来看看,确定3.5VALW是直接给桥待机供电?

网友:
RSMRST#不是必要条件,可以开机前有有,也可开机后出。

网友:
你们说的都是稀里糊涂,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标准时序是 EC检测到南桥各路条件正常后发出RSMRST# 通知南桥可以上 电了。 你那情况的确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时序不是说 3V待机出来后  大于1毫秒  3V待机会转成 RSMRST
然道不是这样的吗?

网友:
这个机子的RSMRST#确实是开机后出来的,之前我也发过一个这帖子,具体看这个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7822-1-1.html

今天修了个联想Y550,LA-4602P不触发,就被这个给绕进去了,后来好了后,测量了下这个信号,确实是按下开机键触发后才升为3.3V的,而且还发现了另一个奇怪的现象:EC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PBTN_OUT#不是高低高的跳变,而是待机时为低,触发后变为持续的高的(只针对我这个机子)

网友:
具体的原因现在也不清楚,貌似这个信号不是触发的必要条件。

网友:
这个信号是 安了开机键 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发个完整的图纸上来看看,确定3.5VALW是直接给桥待机供电?

LA-4103P,论坛上有,我发上来,下载时也要分的,不能免费。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在论坛上搜下。这个电压只是过了一个焊接点,变了名字,是直接供给南桥和EC的待机。中间绝没控制。

网友:
这种时序的不好整

网友:
即使相同机种  它的上电时序也不是一模一样的  大致相同   没什么好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