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输出有问题

楼主(2013-10-07):
电脑主板短路导致电源冒了点小烟 现在测量5VSB有问题 怎么修!

网友:
电源电压输出的整流管查一下。

网友:
初级,待机过一边。 反向查494,12脚 光耦1.5V左右电压。 如果有查SB线路原件,没有查初级,也没几个原件。2N60或5027、及C945、4148、6.1V稳压,几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