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的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为多少

楼主(2013-10-07):
联想B460机器 ,接机时大短路,铁壳MOS管上管烧,CPU没有装,发现上管S极,也就是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为8,当时把下管也取了,改了一对普通MOS管,机器亮机了,才过两天,改的上管又烧掉了,我现在 在纠结,此机CPU供电电感正常时的对地阻值正常还是不正常,我也知道在不装CPU的情况下明显不正常,如不正常,那为什么还会亮机,有谁知道的告诉 下,现在 把四个MOS管全拆了,芯片 也拆了,对地阻值也还是8,我现在 还是怀疑不正常,怕到时候 又烧上管,又反修

网友:
我晕,短路问题找到了,CPU座里面的钽电容短了,实在 想不通此钽电容 短路会亮机

网友:
这个机器太多短路的了,你这个还能亮机?怪事

网友:
胆电容是好短路的

网友:
这个短路的问题一般用烧机法都可以解决,先解决短路问题,再换好原件就OK

网友(点评):
烧不了,电流小,不敢把CPU供电加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