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卡xp滚动条

楼主(2013-10-07):
1088,返修的,以前修过显 卡,现在是进系统滚两下卡在滚动条,进bios将双核禁用只用单核可以正常进系统,但用几分钟死机。更换了cpu供电芯片,mos管依旧,求教论团老手。还有就是进安全模式很正常。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A:
进安全模式卸了显卡驱动试试,如果不装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那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安全模式卸了显卡驱动试试,如果不装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那还是显卡问题。

卸载了显卡,声卡,网卡驱动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卸载了显卡,声卡,网卡驱动还是那样··

宏基和联想的机器有些机型光驱会导致这样,还有双核禁用可以进系统有没有换U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装系统在检测硬件时就死机了,还没等我勾选设备驱动

安全模式没事,那就说明是系统问题!你换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先把外设拔掉  网卡 声卡

网友:
独显的话  显卡坏的可能有

网友:
去除所有外设,裸板试试

网友:
首先屏蔽网卡硬件,不行的话直接更换南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