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卡LOGO的主板或者检测完内存就死机不动的来这里看

楼主(2013-10-07):
      各种卡LOGO的主板或者检测完内存就死机不动的。看看板子上是否有ALC662声卡,经过多次验证此声卡爱坏

补充内容 (2013-10-8 10:13):
我接到的七彩虹NM10主板,采用D410CPU,直接焊主板上的。开机是显示七彩虹只能主板LOGO就不动了,接键盘发现能检测完内存,就不动了,按照常规办法刷了BIOS无效,拿掉网卡和75232无效,最后我还换了NM10的桥还是无效

补充内容 (2013-10-8 10:15):
还换了IO,加焊了CPU还是不行,最后,我觉得,这么一块小主板总共就那么点配件,大件都被我换过了,挨个换也能找到毛病啊,总之就是外设,最后看到声卡还没拆,就拆掉了,结果好了,换了一个声卡也照样不卡LOGO了

网友:
真的假的

网友:
修了大半年了都没碰到过

网友:
卡logo也有南桥问题的。

网友:
也有是硬盘问题 ,换个硬盘试下,如果不午,只能动大刀,做桥啦,嘿

网友:
一直都听说过,没有遇到过
内存 BIOS 南桥 外设(串口芯片,网卡,声卡)会导致卡LOGO
我有一次遇到卡LOGO 在主板的左上角(即PS/2插口后面)有一个电容有发霉现象,用烙铁拖锡之后解决。

网友:
很少遇见声卡坏的。是不是声卡拉低了哪的电压

网友:
很多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