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进水维修 目前没有思路了 求思路

楼主(2013-10-07):
昨天接到一台华硕X88V机器,进水有点厉害,KBC、主供电这块。
拆机有3V没有5V,清洗完毕3V、5V都没有了,主供电是RT8206A。
量主供电6脚有电19V,其他脚都没有电。

经测量,R8126断开,换100K电阻,其他引脚的电起来了,但是还是没有待机。
经测量,R8113断开,换0欧姆电阻,3V出来了,5V请稍等。

经测量,R9102断开,换100K电阻,5V应该是来了,但就在我插电源的那一刻,悲剧出现了。。。。。
Q9108冒火花了,但是3V和5V还是有的。
目前的机器是不开机,3V 5V有电,Q9108换一个烧一个,求大神指点迷情。。
Q9108引脚电压:2脚0V   3脚19V  5 6 脚5V
图纸一张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UzNzE4fDkxN2RlMTc5YTM1ZjM2YjU4ZmIxMmI1NThlYTZiZTc3fDE3Nzg5NTAyNDE%3D&request=yes&_f=.pdf
复制网址可下载

网友A:
r9101和r9102 看过没     2脚怎么是0v啊  很奇怪

网友B:
下载个兔子还要5分。叫别人怎么帮你。第3脚是什么信号

网友:
看图应该是个双N沟道场效应管,都是控制信号的,应该没有大电流,仔细检查应该是串入大电流电压了。

网友C:
换一个烧一个管,解决方法是要把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掉
进水的板子比较好修,都是短路故障引起不开机的,你量下哪里短路,然后来个烧鸡大法就行啦

网友:
Q9012 查了吗

网友:
这个图纸太好了楼主

网友D:
修好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这图纸我早都有了,谁要?

网友E:
Q9108   3脚 肯定不能为19V    R9100 R9113 分压出来 应该是16.5V 那样子

网友F:
R9112 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R9112 量了吗??

明天去看看!出结果给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Q9108   3脚 肯定不能为19V    R9100 R9113 分压出来 应该是16.5V 那样子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2脚没有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分享一下谢谢

好的!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烧一个管,解决方法是要把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掉
进水的板子比较好修,都是短路故障引起不开机的,你 ...

短路我量了是没有!应该是哪个信号不对导致19V直接接地了!烧的那一瞬间是打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r9101和r9102 看过没     2脚怎么是0v啊  很奇怪

2脚是KBC给过来的!不应该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KBC也坏了!明天去仔细查查!出结果给大家分享!

网友H:
帮忙要扣分的不合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个兔子还要5分。叫别人怎么帮你。第3脚是什么信号

3脚是公共点通过一个84.5K的电阻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帮忙要扣分的不合算了

已经重新编辑了!不好意思!之前没有仔细看附件说明!

网友I:
现在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什么现象

目前的机器是不开机,3V 5V有电,Q9108换一个烧一个!
Q9108引脚电压:2脚0V   3脚19V  5 6 脚5V

网友:
LZ这个应该很好解决啊·。首先·,1 2 4 脚 0V必须是 5 6脚 5V 。第三脚你说的有19V绝对不正常啊·。
这里分压出来应该是 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G:
2脚是KBC给过来的!不应该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KBC也坏了!明天去仔细查查!出结果给大家分享!

KBC应是EC发送过来的吧,要高电平才对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短路我量了是没有!应该是哪个信号不对导致19V直接接地了!烧的那一瞬间是打表的!

相信我,换下试试吧,你量下上管G极的二极体值,看下是不是变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KBC应是EC发送过来的吧,要高电平才对的呢

现在理清了!就是VSUS_ON信号不起!双MOS管焊上去不烧了!就是没有5V了!只要VSUS_ON信号3.3V起来应该就对了!KBC换过了!还是不发出这个信号!

原理其实很简单,VSUS_ON高电平,拉低Q9108的5 6 脚,是Q9108的3脚保持16.5V会使Q9105的+3VO导通到Q9105的3脚产生5VO_ENBL,5V就出来了!

网友B:
看下R9100和R9113阻值对不对,最好能把这一页的图纸截屏下来。我没见过图纸不好讲。但你第3脚不应该是19V先看看那2个电阻,好了给我说下。有问题也给我说下我再看看,这几天无聊

网友:
引用 网友G:
2脚是KBC给过来的!不应该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KBC也坏了!明天去仔细查查!出结果给大家分享!

2叫应该开机前是没电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看下R9100和R9113阻值对不对,最好能把这一页的图纸截屏下来。我没见过图纸不好讲。但你第3脚不应该是19V先 ...

现在都对了!双MOS管焊上去也不烧了!你说的两个电阻是对了!就是VSUS_ON信号不起!这个信号不起5V是不会出来的!

网友J:
RT9112  也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都对了!双MOS管焊上去也不烧了!你说的两个电阻是对了!就是VSUS_ON信号不起!这个信号不起5V是不会 ...

现在好了。恭喜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J:
RT9112  也是容易出问题

华硕主板就是烦!没有编号,我还真没有量到在哪里!

网友:
昨天查上电时序,原来是ACIN信号没有起来。

R8800 坏了!换一个100K上去!机器好了!已经通知客户取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