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DS3L上电自动断电

楼主(2013-10-07):
一技嘉EP43-DS3L主板 上电自动断电 刚开始是自检通过 屏有显 内存检测完 在测硬盘那就自动断电 反复都是这样。
等时间久一下 可以正常启动进系统,用了10分钟左右 情况又像上面一样了。
看主板没什么地方烧。当手摸到CPU供电的时候 有2路供电严重发热。测MOS上下管正常。只要跑码完了就开始发热严重的很 心想是不是其中一路出问题了 (上管拆下量了正常) 换了其中一路下管。这下触发就掉电,换回原管情况也一样。12V不短路 不插12V不掉电  问题应该在CPU供电上 。
之前能跑码的时候供电什么都正常 但就是发热严重,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CPU座也可能有问题  之前年电的时候听了下 一触发感觉有东西漏电的声音,看CPU供电电容外观正常

网友:
根据你说的分析,你可以先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介意对怀疑的供电管进行组更换(上下管一起)
MOS管用万用表测正常不能代表什么,怀疑就换掉(多的就是)
CPU座的话 你没有带灯测试做或假负载什么的吗?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不好修就直接换 没必要搞

网友:
今天用假负载测了座子发现没问题 地址线二极体值都一样 头都搞大了
之前测的时候不上CPU 开机触发 无CP供电。上了假负载 开机断电 重复 ,这下头大了 上了真CPU 居然开始跑码了,CPU供电也出来了 但是不过内存。试了几次也一样不过内存 后面故障又还原了,无CPU供电,ISL6334 32脚 1.3V 33 2.4V VCC 5V 没思路了 假负载VID组合 都是1.2V VTT 1.2V也有 就是无CPU供电
只有明天发个6334回来换了才知道,但之前还路了一下码 总感觉是座子或是北桥 没BGA只好用风枪吹了下 情况一样

这板刚开始是跑码到26自动复位(屏有显,显示到内存完或是在检测硬盘时后复位) 后面我拆下发现其中2路MOS管严重发热 我觉得问题在CPU供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