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R463装程序蓝屏

楼主(2013-10-07):
手里有台三星的R463,装任何版本的系统都蓝屏,看其他人说需要装安装版的才可以,这个机器的BIOS煞笔至极,禁用AHCI无效,可能是我的XP内没有集成AHCI的驱动,这机器是AMD的芯片组和U,垃圾,有哪位装过,介绍一下,搞了两天 了,可无奈

网友:
以前装过,也是同样的情况,后来用以下方法装好系统了
取下硬盘,拿到好的电脑插上,装系统,等GHOST完后,不要按重启,取下硬盘,放回原电脑,开机,上时系统就能成功安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