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68MT-D3无内存CPU供电

楼主(2013-10-07):
接到一个板,技嘉 GA-M68MT-D3,拿来时是没有内存和CPU供电,风扇长转的。经查内存的控制芯片W83320S内部短路,找到一个料板换后OK,1.82V。。桥供电有。

CPU供电也没有,IC是ISL6324A,副芯片是ISL6612.查主芯片的条件,10脚VCC,5V,24脚EN,1.17V,是5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来,桥发出。35脚BOOT_NB12V,副芯片6612,一脚上管控制,0.20,二脚BOOT12V,三脚PWM是由主芯片39脚发出,2.25V,5脚下管控制,0.20V,6脚VCC12V,7脚PVCC12V。

两个IC都换过,确保正常能亮机的机子上取下。也是技嘉板。主板上还有一个W83320G的芯片也换过,CPU电压就是不出。

IO是8720F的,加焊过。

VID1 0V VID2 1.5V VID3 1.5V,VID4 0V VID5 0V.

换过5200的CPU,FX4100的CPU,X130的CPU,都是好U。假负载测VTT 0V,PLL2.5V,核心0.20。

又不想放弃,以后修的可能就是这种板了,实在没思路了。求教各位了

网友(点评):
楼主就没***诺奈侍猓庵中酒陌遄樱蠖嗍乔诺奈侍

网友:
路过。。。学习中。。。。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请大师傅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控制芯片6324是控制两相的,还有两相是6612驱动的。对比一下每组的场管吧

网友(点评):
打了下阻值,阻值基本相同,相差不大。

网友:
而且这板子用的是专业芯片 W83303A的  我之前有块没待机的很久才修出来  还有块内存供电EN始终没修出来  LZ这板子修出来了 记得分享哦

维修 人员的通病,遇到修不了的东西总想去弄好。

网友:
我的点评怎么是乱码了,这种板子,大多的原因是桥的问题,

网友(点评):
桥有问题的挺多,但这块板子估计不太像,CPU供电IC的EN信号是桥开启的,信号发出也正常,只是搞不明白供电为啥还不出来。据说此CPU的VID组合跟IO也有关系,可惜找遍了料板都没有此IO。。。

网友:
16脚的复位信号有没有了使能信号0.85V以上就是开启了

网友(点评):
RST没量,明天去量一下,此复位应该是供电产生后才起作用吧

网友:
ATX电源电压正常不?CPU插座供电有没有呀?

网友(点评):
ATX电源不用怀疑。CPU——VTT没电,AMD的是主供电出来后,才出VTT

网友:
技嘉的板子却是不好修,我也修到几块,换供电芯片和驱动芯片无果,还有一个梅捷的,真的想抽个时间,好好对照图纸研究下,但是笔记本又要修,技嘉的板子,修修才30.。桥的问题,就懒的研究了,。。哎。。。。

网友A:
用示波器打一下CPU供电电感的两侧,看看瞬间电压有没有,分析没有U供电的原因

兄弟,你这一说我明白过来了,现在CPU也不完全没有供电,上管控制级有0.2的电压,S级输出的也是0.2,也不完全是一点都没 有。。

网友:
如果CPU座子虚焊了会不会引起这种情况?无CPU供电?

网友:
有的是MOS管软击穿,,,,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
等待你的结果哦

网友:
说个题外话,口误还是手误?不晓得FX4100的AM3+和X130的AM3接口能向下兼容5200+的AM2。前两个可以,后面的嘛........

网友:
用示波器来测

网友:
可能有波型,是保护了,有示波器的话,测一下

网友:
技嘉主板没商量~·先干他BIOS~·好像不关BIOS什么事情啊~···

补充内容 (2013-10-12 08:57):
是桥的问题啊``早该想到啦

网友:
我也有一块和楼主类似的板哦,精英给联想代工的M3A780M,内存供电正常,但也是没有CPU的核心供电(0.28V),当然也没有桥供电,假负载的VTT电压为0V,电源IC是ISL6323B,有一相的供电也是通过从芯片6612来实现的,IO也是IT8720F。测量6612的工作条件与楼主测的数据几乎一样,3脚PWM为2.51V,明显不对哦(应该是0.2-0.4才对),ISL6323B的EN1.02,VCC5V,VID组合正常,换了6612和ISL6323B后,情况没有变化。但有一个细节有点意思,就是当我取下ISL6323B后再加电时,居然假负载上的CPU核心供电出来了,为1.1V,桥和总线供电也都出来了,但VTT电压始终没有。在重新换了一个好的ISL6323B后,情况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现在我也是一筹莫展,根据VTT电压始终没有的现象,目前怀疑是CPU座子的问题,改日加焊一下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打一下CPU供电电感的两侧,看看瞬间电压有没有,分析没有U供电的原因

查下vdd电压正常不

网友:
楼主   解决了吗    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