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T2400供电线圈对地电阻只有3.8欧,正常码??、??

楼主(2013-10-07):
联想T60,拆CPU供电电感对地电阻只有3。8欧,,,,不插CPU ,有40多欧
周边没发现有哪个供电管短路,,,只要插上CPU就3欧左右,,,在其他机子没发现这么低的阻值,,,,,,CPU已经换过也是,,,,,,

网友:
应该是对的吧现在的机子CPU的供电的对地阻值越来越低了

网友:
这么低不对的查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
应该不正常。太低了,测一下cpu 边上边的阻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