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电源求解!!!!

楼主(2013-10-07):
此类电源(650 W   700W   )通病,运行中莫名其妙停止工作!!!检查又未发现问题:
个人目前认为,,,,
1,是否接插处热涨冷缩造成????
2,有元件热稳定差,受热性能就改变!
如果是这样~TT900W不是接插的``也出现这问题,,,,,,,,,一片糊涂中~~~~~求解~~~~

网友:
估计你那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了  。电流达不到

网友:
电源停止工作后检查绿线是否还有5V_SB输出,绿线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才好做进一步判断。

网友:
绿线怎么会是5VSB,紫色线才是5vsb

网友:
多少钱电源还修吗

网友:
电源也修的这么起劲么 难道我OUT了?

网友:
楼主两位没见过比主板贵的电源才这样说

网友:
待机电压有没有呢?

网友:
电源是最基本的技能……

网友:
从电源修起

网友:
能很好很快地修好ATX电源,可不是每个PC维修员能做到的,好多都搞不定的。
现在很多便宜的电源,没人愿修,是其修理价值不高,换个一般的新货也不贵,高档价高货就例外。
楼主,可能电源热稳定性不好,或主板侧有过热保护故障,可先查故障时的主线中绿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700W电源肯定不便宜了

网友:
这是嘛电源     维修中见都没见过。。。

网友:
只是换了个外壳外加线材贵啊!
这玩意值得一修!运行多久会掉电啊!还是掉电后又给电呢?

网友:
主板内存条都可能是这个问题,电源出现这个情况的可能性很小,要么就是辅助电源问题,请查明。

网友:
你看下PFC用的是什么芯片,你用的电压稳不稳,看下PFC是工作在什么模式下的!

网友:
首先查出是什么器件出问题了。

网友:
软故障不好修,在他出现故障的时候测一下各主要电压。祝楼主好运,我最怕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什么牌子的我计不清楚了,运行中莫名其妙停止工作,然后莫名其妙的打不开机,又莫名其妙的能开机正常运行。我修了,大概2个月,带修带不修的,搞的,我快有死的心了,最终原因是低压侧小板上的供电引起的这种现象,小板上供电的二极管,开裂了,非常的难找,正面看不到,非常小,还被胶挡住了,测量好多次电压都正常,最后准备放弃的时候,最后拆二极管旁边的电容时胶把二极管给带掉了。我晕死这才明白。你不防查下二次小板几个芯片的供电看看,个人思路。

网友:
我修过不少TT电源
这个牌子的电源真不大好搞
总是不走寻常路

网友:
1、初级,待机 电容300V左右.
2、Q0265(或DM321、Q0165)有个12V左右电压到PFC。(不启动的时候看有没有12V,没有查Q0265附近的原件。)
3、同时有2~3组由300V通过电阻降压到PFC.
4、如果有12V到FPC电压,重大查FPC芯片及周边电路(一般再小板上)。
5、如果以上都满足,MOS管的G级相连的对管(一般是1F,2P)。
6、绿地有380V左右电压,查次级。

网友:
回头我上张900WTT电源``修修停停``快半年`还没搞定`原因不起动``有待机!!!!足有7斤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