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管坏了 这些可以代替吗

楼主(2013-10-07):
红色圈圈那个是坏的手头暂时就这4个!能替代吗!要是不能 谁推荐几个能替代的型号!

网友:
应该可以。低压整流管。

网友:
测一下阻值吧。 这些低压的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还是要考虑整流二极管的功率问题,只能用大功率的代替小功率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板上的输出整流滤波电路上的管吧  你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复合二极管,如果是的话可以用1  3  4 来代替的

网友:
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楼主换上去后通电前用 东西盖住其管,以防爆了崩到眼睛

网友:
20A.45V的。下面的以字面上看是不能代替。12A20V。。。。16A40V。。。10A40V。就第三个勉强。找5V上用的大的整流管,体积不合适,但绝对可代,废电源上大把

网友A:
这个是电源输出的 还有个30A40V能代替吗

网友:
参数在网上就可以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源输出的 还有个30A40V能代替吗

反压小有点。但比其他的好很多。用吧,另外。你头像改改吧、这个论坛不适合,小心管理整你

同意这位兄弟的说法,还有LZ的头像是该换换,你那个头像真的不合适。

网友:
这代换是怎样查的有时都不知道怎么代换

网友B:
坏的那个是肖特基整流20A45V,严格地说,下面两个代换的话电流都不够,一定要用,第三个优先,其次第四个,第一个类型不对,是普通快恢复整流管。第二个干脆就是个场效应管!

说得很好,替换要类型一致,性能相当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的那个是肖特基整流20A45V,严格地说,下面两个代换的话电流都不够,一定要用,第三个优先,其次第四个, ...

专业啊。剖析的很详细学到了!

网友:
12楼专业啊!剖析得很详细了!
学到老哦!

网友:
恢复整流管,其实也能用的

网友:
你可以试试啊

网友:
学习了,怎么样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管子坏的比较多的,特别是12V和5V的功率二极管!用大的带小的,另外楼主的头像让我误认为是真的苍蝇,让我差点把显示屏给报销了!!

网友:
学习学习啊     看看lz修的恩么样啊

网友:
恩恩,看lz怎么修、】

网友:
MBR2045是20A45V,,你自己查一下各管的参数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