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种胶布是什么胶布???

楼主(2013-10-07):
请问这种胶布是什么胶布???

网友:
好像是导电胶布

网友:
这胶布的作用是做什么的呢!固定的话应该是不管啥都好了能用就行

网友A:
绝缘  耐高温 粘性好  就可以了

那是导电的哈·。不是绝缘的

网友:
谢谢,找到了,是导电胶布
导电胶带是一种带高导电背胶的金属箔或导电布,其导电背胶和导电基材组成完整的导电体,可以与任何金属面以粘接方式,完成电搭接和缝隙的电封闭。 屏蔽导电胶带是经济实惠,使用方便的屏蔽材料。
用于密封EMI屏蔽室,壳体和电子设备的接缝,缠绕电缆进行屏蔽,提供可靠的接地表面,对不能焊接的表面提供电接触,

手机显示屏后面粘的,看上去很结实,想买一些。

网友:
错吧?为什么要导电?难道是为了屏蔽作用?这样的话用锡纸就行了?要不然就是屏蔽加固定也有可能。但。屏上的醋酸胶带比较多。用表测一下表面,我理解应该是:醋酸胶带!!!

网友:
应该是表面绝缘内部导电的屏蔽胶布吧?!

网友:
是 醋酸胶布

网友:
同意8楼的说法是醋酸胶布,我们公司做连接配线一般都有用到,主要是起到抗摇摆,抗拉,固定等作用。

网友:
导电布屏蔽信号干扰用的

网友:
这种应该是用来屏蔽干扰信号用的,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应该是0欧。

网友:
抗拉,屏蔽信号干扰,固定。。。外还有就是释放静电,接地等功能。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但是看到大家这么说应该是醋酸脚胶布吧~~~其实买一些用比较好吧

网友:
表面导电的,起屏蔽外界信号干扰的吧

网友:
用于屏蔽的导电胶布,多用于液晶屏软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缘  耐高温 粘性好  就可以了

对。。有的还非要导电的。。感觉好像是屏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