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50 不开机 四声报警

楼主(2013-10-07):
dell 3450 不开机 四声报警 拔掉内存两声报警 整机看电流0.9 1.2 0.95 ,单板电流0.68 0.7 一直上   应该就是不过内存 换CPU 热风枪加热北桥 刮内存槽 都是不行 丢一边 先修其他的  第二天看一下主板 一个1M的电阻R70 一段氧化 应该是内存时钟 没图纸猜的 换一个电流有跳变 0.65 0.7 0.54 0.48用USB键盘按大小写键大写灯亮OK 装机测试OK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这种问题也能碰到。不过也只有细心的人才能发现

网友:
这好东西应该拍照留念,同时可以让同行们赞一个!呵呵

网友:
4声,内存读写错误。

网友:
进水腐蚀的?

网友:
运气不错,要查的话就费事了。

网友:
四声的报警 内存出错,事实证明维修是要细心的 ,楼主好样的

网友:
嘿嘿  观察仔细有时候这种小问题很容易让人家联想成大问题的

网友:
上图就好,运气不错

网友:
应该不是什么运气吧,做笔记本维修要细心

网友:
不是进水  应该是主板受潮了  R70 电阻一端受潮氧化

网友:
这个应该测下电阻是连着哪里的

网友:
上图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