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3C 不触发

楼主(2013-10-07):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S10-3C的笔记本,客户拿来时说的故障是按开关没有反应,接到后接可调电源,电流0.02,按开关键电流从0.02跳变到0.03后无反应,于是拆开机器,裸板测试故障依旧,于是找来图纸,先测试开关上有电压,按开关键EC的PW_SW有跳变,但是EC发出的信号PM_PWRBTN#无变化,测量EC的电压和晶振都有,怀疑是IT8502E损坏,于是买了一颗芯片换上后,按开关键可以上电,电流到0.48不动,由于没有接屏不知道是否显示,心想已经上电,就接屏测试一下,把屏装上后再按开关键故障现象依旧如初,心想是不是EC没有焊好,于是重新加焊,还是不行,担心EC有问题,又买来一颗换上,又可以上电,但是拿来屏接上又回到开始的现象,看了论谈的一些贴子说有可能EC的BIOS程序损坏,于是从网上下了程序重新烧录了一下,故障还是一样,电流从0。02跳变到0.03就不动了,各位高手有修到过此类故障的,望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你那个机子EC的待机条件都满足了吗.如EC_V3.3AL。EC_RST#。晶振启振。EC bios程序配置。ADC1适配器检测信号与AC_OFF电平相反。当插上适配器时AC-OFF为低不插适配器时AC-OFF为高。LIDR# 要为高。EC要满足这些条件才能上电。还有南桥条件的待机条件:供电,时钟,实时,时钟复位还有BIOS的程序。还有RSMRST#,还有按开机键PWRNTN#要有高低高跳变。这样才能上电,上了电还要后级不短路才不会上电保护。

网友:
有图纸就好解决了,看看EC条件有没有都满足。

网友:
这也叫维修经验吗 发错了吧  供电出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