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台电上网本暗屏实在搞不定了,求助

楼主(2013-10-07):
一个台电的上网本,版号U13 MB REV:C。来时不触发,搞好后暗屏,瓶线确定没问题,屏也换了一个新的,还是暗屏。
屏号B133EW07 REV.2
搞了两天了,都没找到一点头绪。也找不到图纸

这是根据屏电路的LED灯管接口畵出来的电路。根据这个电路来看的话,LED控制电路应该在主板上,但主板接到LED接口的
那几个脚是空的。屏电路上也找不到LED控制IC。现在郁闷的很,就一个背光电路都搞不好,悲剧。
这个接口现在就2,3脚有19V电压。后面几个脚都是0V。断开那个二极管,接一个26V到23脚,还是无背光。
现在就找不到这个背光的控制IC找不到在那里。

这是主板。

大家给点思路,关键是这个背光IC在那里根本就找不到
或者有用B133EW07 REV.2 LED屏的本本图纸给一个参考下也OK
主板上有两个IC,一个是27C10LN,一个是PTN3300BH2,怀疑这两个钟其中一个是背光IC。
但招了一圈都没找到PDF。

补充内容,
昨天不死心又找来找去终于找到这个背光I控制小板粘在D课上了。原来是9956B

已经烧坏成这个样子了,估计是没法修好了,只好想办法改一个电路上去了。在垃圾堆里找了半天找来一个

AUO的坏屏,也是用的这个9956B。为什么要找这个9956B呢。应为这个最简单只要接上EN,ADJ,19V还有
地就能点亮LED。如果找别的,比如三星的要多接一条3.3V线才能点亮因为很多背光IC除了以上四个以后
他的供电还需要3.3V装换出来的的电压才行。

网友(点评):
PTN3300 = NXP DisplayPort-to-DVI/HDMI

网友(点评):
27C10 = 单槽ExpressSwitch™ 电源控制器 , 20 QFN 无铅封装

网友:
没图纸没法搞了,按照你的说法只有一个19V,其它全是空脚。那还玩什么啊!不过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从屏那边查开启脚!

网友(点评):
就是没找到开启脚在那里,在想到从LED灯管接口插背光IC,

网友:
没有图纸相对难搞呀。

网友:
从屏那边查开启脚

网友:
屏如果是金色斜口。 背光IC应该还是在板上。

网友(点评):
老大果然是明白人,我一说就知道是金色接口的。另外你说的悲观IC在主板上还是在屏板上哦

网友(点评):
老大,说明白点,背光IC实在主板上还是在屏逻辑板上

网友:
这个可以回复 怎么有的帖子无法回复呢

网友:
19V进去被开关管控制后,直接点亮背光。

但遇到过联想本的LED屏,里面背光电路烧断,死活就是LED不亮。

无需接信号线,你直接加19v-25V左右电压给背光接口,他是分几组的,有公共端,先把屏点亮再查控制电路

网友(点评):
你没仔细看,我都说了加了26V电压上去,还是一样

网友:
找个金色斜口的机子插上去测试出定义再拿回来往回测

网友(点评):
哪有那么合适,刚好有这个接口的机器

网友:
加26V都不亮,屏里面背光坏的可能性很大了,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看灯管线是几Pin的。相连的几根线是供电。接19V以上的电就能点亮了。然后其他几根是回路,连一起接地。。这样就能全亮了。

网友:
你原来不触发,修的哪里。坏2个地方,少见,你都没说机器初始故障及维修动作,我们也帮不了

网友(点评):
原来是没有3,5V

网友:
有一个一莫一样的帖子,不知道你看了没,就是说好像这个本子还有块小板的,屏的背光开启在那个小板上面,你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板子,

网友(点评):
麻烦你把那个 帖子的链接发一个吧,

网友:
你说的这个IC应该是在主板上的,但你说那几根线全是空脚就比较奇怪了。

网友:
你好像电子技术还不错嘛,有的背光ic就是一个很小的芯片,只有几个脚,找到led接口逆向跑线,,或者自己做一个背光上去,。19v 加一个屏供电做开启就可以咯。

网友:
没修过这种本,但你说的那6个脚悬空似乎不可能吧。小本背光控制经验不多也来学习下

网友:
改个板上去就可以了  找个普通led 40针的屏 后面的升压板拆下来(点亮灯管的排线要一样)  把19v接到 40针接口的38-40脚  把屏供电接到40针接口的35 36脚(这两脚是开启跟亮度 直接相连行了)  再找个地线接上  就ok了

严重同意!

网友:
LED的不知道呀~~~但是全是空脚的话有些奇怪呢~~你没有图纸怎么知道是空脚呢~~是不是能看到~~如果是断线~~呢~~~~楼主悲催了~~~修到这个地步在放弃的话就不爽了~~~加油啊~~修出来说一声

网友:
楼主看看是否还有个看起来有点像是蓝牙的小板,有得话就是它了。。。前几天搞个山寨就是这个玩意挂了。。。在机器的左手边。。。

网友:
肯定不会是空脚    应该还有个3.3

网友:
LED屏35是亮度调节,36开启啊。。。

网友:
补一个LED通用升压条不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