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技嘉H61M-DS2

楼主(2013-10-07):
同行送修的技嘉M68MT-D3的板子没搞定,很郁闷,详情参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7815-1-1.html
这位同行又送来个技嘉H61M-DS2的板,现在看到技嘉就怕怕。今年3月份的板,说是有保修让俺温柔点弄。

不触发。量下开关有5V。清理COMS,一样。看下IO是8720F的,找了一下没找到引脚定义。。。心想针上有电压,可能IO或桥,出问题了吧,没IO啊,刚才那个M68MT的板子也是这个IO。。晕了。。正郁闷呢,突然想起来了,H61的板子很牛X,有些电池也量低也不触发。量了一下1.8V,果断的找了个3.3的换了。再试。。触发了,开机了。。反复开关十几次,正常。。

有时按照固定思维肯定得绕个圈子。。。呵呵,修的很爽的一次。。。

网友:
果真秒杀。以后拿到板子先电池再跳线 再其他了

网友:
h61 的板连个pci都没有 也就只能修修触发供电

说的是,我现在就在想,以后修这种没有LPC总线的板子该用什么设备。。。。

网友:
最基本的经验,要有的。

网友:
现在的主板感觉越来越难修

网友A:
这种板不上CPU也是不触发的!!!

网友:
前些天,我也修了一片主板,也是由于电池电压小,引起不跑码,换上就好了

网友:
电池这么不经用,三月的板子才几个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不上CPU也是不触发的!!!

那你这么说 U坏了 不是也触发不了

网友C:
H61的的确够牛X的刚买半年的板,就有集成显卡出问题,还是自个用的,懒得送保,虽然自己也能搞,还是果断换上独显,毕竟独显得用的舒服。

网友:
遇见一块华硕的,能触发,开机黑屏,换显卡也不行。最后也是电池电量低到1点几伏,换新电池搞定。

一大奇葩啊。。。。。。。。。。

网友:
是不是双二极管其中一个开路了呀

网友:
有时想实是没法了,如果想法转变一下,那维修变得有时相当的容易,带来的心情也是自然的好咧。

网友:
电池是越来越不耐用了。

电池要是一下用几年都有电,那咱就赚不到银子了。。

网友:
原来H61芯片组的板CMOS没电,也会不触发

网友:
H61 电池电量低记下了

网友:
楼主   换个  电池  就好了  可能  永不了  1个月  又来找你  哦  坑定主板  COMS供电  有问题  啊  你不检查一下

网友(点评):
在保的,不想有痕迹。。不然耗电量不会降这么快

网友:
电池没电不触发,好经验,以后要先换换电池。

网友:
才几个月电池电压就低了,LZ没有上了新电池后再量一下电池电压是否快速减退,或许后级有漏电也不一定哦

网友:
经验啊,记下啦

网友:
今年3月份的板子,,,怎么会?~·
这个~·太给力了~·

网友:
我说的是一块华硕的。而不是华硕H61

网友:
真的  电池不安能开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61的的确够牛X的刚买半年的板,就有集成显卡出问题,还是自个用的,懒得送保,虽然自己也能搞,还是果断换 ...

现在INTEL1155针脚系列的主板显示核心都在CPU里,而不是在主板上,1155的CPU集成了北桥和显卡,CPU.

网友:
经典问题,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么说 U坏了 不是也触发不了

对的。我上次就有台机子。就是因为cpu坏了。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触发。我以为是主板坏了。搞了半天是cpu坏了。还是盒装的。      就是技嘉的主板。

网友:
这不叫问题   兄弟。。。。

网友:
呵呵!楼主真是走了狗屎运呀!没啥技术含量啊!不过能挣钱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INTEL1155针脚系列的主板显示核心都在CPU里,而不是在主板上,1155的CPU集成了北桥和显卡,CPU.

搞忘了,跟AMD的APU是一样的,集显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用了几个月的板子就没电了~~~呵呵~~~~挺好的~~~多来这样的板子修修~~~舒服啊

网友:
这个和以前的810很像呀

网友:
现在的电池  质量真不好  老电脑  电池10年还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忘了,跟AMD的APU是一样的,集显的电路有问题。

可可,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楼主真厉害   一下子就搞到了好几个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