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音响变压器代换问题

楼主(2013-10-07):
今天看到论坛里有人说漫步者音响变压器维修问题!看到有人回复说能把双12V ac输出该成单12V输出!不知道怎么改!我现在的问题是双12V AC变压器烧毁后能用其他的输出单12V DC 的变压器改装或者代换吗?

网友:
有输出单12V DC 的变压器吗?

你说的是开关电源适配器吧?  直接把12VDC接到原电路整流滤波调整之后是可能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用一个普通的变压器代替那个双12V的变压器!比如说监控变压器!如果可行怎么操作!

网友:
那只能用半波整流电路了,一些偷工减料的有源音箱就是如此。

网友:
都是高手  整改啊  会不会爆哦

网友:
功放IC是T2030。就可以改

网友A:
要想单端变压器能输出正负电压供功放电路工作比较难,除非用到电子变压器或是改动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来实现;
楼主原来的功放电路要有正负电压来驱动,也就是它的功放电路可能是OCL电路、BTL电路等,不可能是OTL电路,要想能单端变压器来驱动功放,楼主可以将功放电路改成OTL的。上网查看相关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单端变压器能输出正负电压供功放电路工作比较难,除非用到电子变压器或是改动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来实现; ...

谢谢指点!

网友:
双12v变压器.可用两个单12v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