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艰难维修CQ40AMD独显,求大神解

楼主(2013-10-07):
上海,10月7日,大雨。到处都水浸了。当然笔记本也是一样的会浸水,接修进水CQ40,待机0.175.二话不说拆机检测,待机部分短路。。。。。。。10分种后搞定,待机0.004.按下开机键,电流刷刷上去了。心里很高兴。很容易嘛。没想到这才是悲剧的开始,上屏不亮,电流1.5 1.7 1.8  2.1 1.8 .1.7      1.5 1.7 1.8  2.1 1.8 1.7循环跑。CPU 换过了。显卡换过了,北桥加焊过了。内屏,外接都不亮。求大神指点

网友:
换主板吧来得快些

wudongjie93 -5 换主板要你干嘛

网友:
你仔细看看那里那里还会有腐蚀的地方的。没有的话就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一般这情况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看这个情况像是BIOS问题

网友:
内存换没,北桥最好换一个,哪里进水从哪里看,一般问题都在哪里

网友:
换个北桥,这个时候的CQ40那个桥如果没换应该都是给焊过几次了,

网友:
我觉得问题出在BIOS  BIOS的问题比较大  刷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重植下显卡试试

网友:
换个北桥

网友:
CQ40就是问题多多,哎

网友:
已经解决。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楼主 最后是哪的问题啊 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进水的修了几个 大概半成修好的 太难修了 有的就一个电阻的事 基本上修半天时间不好 果断放弃  修太久了头发都白了 真心耗不起

网友:
哪里问题,楼主说下啊

网友:
是什么故障?

网友:
AMD的机器就不好说了   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