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21S黑屏维修一列

楼主(2013-10-07):
外接正常,只是内屏不显。拆机发发现主板并无异常,看电流1A多显卡都过了,为了更确我用到了视波器。 看图中的2脚和6脚就是显卡发出的找屏信号。用示波器抓取波型,视波器调为边沿触发,时间为20。00NS秒。电压2V左右。开机一下示波器上抓到了一个波。这下可以确定不是主板问题了。拆开屏。打了阻发现屏线断了。换线后OK。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乱想的还是真的修的啊。。
没有具体流程,,感觉不实用

网友:
黑屏 是指没背光吗?还是完全没有。要是完全没有一般做显卡了

网友:
抓4脚和6脚吧

网友:
不是2脚跟6脚   是4脚跟6脚好不好  自己修的都会讲错这应当记忆深刻才对  !!!!!!

网友:
楼主看错了是4 6脚 原来可以用示波器抓波的啊

网友:
会有一组波形 是i2c总线吗

网友:
长经验了 不错   原来外接亮游客们能是  平线

网友:
这个还用的着示波器吗,楼主感觉电流差不多了就可以外接,外接亮了,那么问题基本上就出来了,问题也就那几种

网友:
杀鸡用上牛刀啦。。。

网友:
肯定是自己修的了,谁吃着没事干会乱写啊

网友:
原来也可以用示波器抓找屏波啊    学习了

网友:
抓出来的是什么波形?

网友:
可能楼主太高兴了,看错引脚了

网友:
楼主 真是厉害  着都给你发现了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没有背光吗?有点大材小用的感觉。。。

网友:
这个这个!!!我好想还没用示波器弄过屏的~~~外接亮我就直接测借口电路~~~看看工作条件满足没~~然后就代换一下呵呵

网友:
一般都带着外接修 ,不过修好就好!

网友:
最好能把抓的波形放出来晒晒   还没抓过

网友:
示波器为什么要调为边沿触发?

网友:
要是能发个示波器的图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刚接触这方面,值得学习

网友:
为什么设为边沿触发?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坏的不多啊,学习了

网友:
是4脚和6脚

网友:
是我 我就先干下显卡了。。

网友:
4脚和6脚

网友:
什么也看不到啊

网友:
有工具就使 能判断问题在那块就行

网友:
这机好修 适合板卡级维修人员

网友:
不是乱想的哦,是我自己修的,更正一下I2C总线是4P和6P.文才不好写的太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