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穷,买不起BGA,想DY一个,求图纸

楼主(2013-10-08):
修过好多板,小问题可以处理,大问题处理不到。如:南北桥短路,虚焊,加焊就措手不及,想DY一个BGA,求图纸,拜托各位师傳们了。

网友A:
现在的BGA多便宜啊,还自己DIY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BGA多便宜啊,还自己DIY一个,

只是加焊一下南北桥,显卡芯片那种就够了,不须要植株的

网友:
额。。。还是买个好点的的吧

q1148586 -8 多次看到你在灌水混分了

网友:
现在新的BGA也不贵啊。还DIY?

网友:
几千块大洋,不贵?

网友:
到基地买一个呗  才3000左右

网友:
人妖来了,大家快跑

网友:
即便是有图纸,而购买元件和焊接,还有一此技术相关的因素,我想真不如买一台。现在真的不是很贵,再说质保时间比较长,买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肯定比自己DY的好,成功率肯定不用说。

网友:
还是买一个吧,自己攒钱买。

网友:
DIY的话,可以看维修工具版块儿,那里有参考的实例!

网友:
推荐你一个吧,现在市场上有那种很小的焊台,不过不好控制,很容易把芯片搞坏。
在有就是用土炮了

网友:
死了这个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