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LG的14.1LCD怎么改液晶屏

楼主(2013-10-08):
手里有十几块LG14.1LCD的屏  都是08年的闪屏想改成液晶显示器测机用,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不亮没反应,有改过的吗,驱动板用的是3.3V屏供电。屏线用的是单6,30PIN插,通用乐华驱动板。求解。

网友:
程序刷对就可以啊。。。

网友:
这还真的没弄过!有时间也尝试一下!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程序不对吧~~然后就是高压开启没有~~~

网友:
程序,让卖家刷好

网友:
没改过这玩意

网友:
你可以试试2621,我都是用哪个改的,方便,在程序不好找的情况下是非常好的选择

网友:
程序不对吧

网友:
排线看下引脚定义吧!乐华的驱动板可以。要刷好程序来。我店里的都是笔记本屏改来测机用的,固定在维修台上,不占地方

网友:
屏幕本来就坏的吧,

网友:
程序没搞对,多试几个单6位的,肯定可以

网友:
用2025板子 驱动用螃蟹的 点不亮 高压点下灯管看看

网友:
屏线不插有背光吗?

网友:
以改好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用万用版点下··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