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打印机如何共享?

楼主(2013-10-08):
今天一个开复印打印社的朋友叫我装系统,装完了还要两台电脑局域网打印机共享,usb的HP1020我弄了好久也不行,高手教教我呗!谢谢先!

网友:
很简单  共享出来就好啦!然后安装一下OK 琢磨一下吧  不会难的!

网友:
第二台机器想共享第一台的USB HP1020,可第二台机器上没连接hp1020驱动装不上呀!我强驱上再共享打印机可不打印呀!好像没那么容易!

网友:
你这三台电脑都是在同一个局域网的吗、如是的话。设置好共享在本地连接找到他的IP地址直接连上他的电脑不就可以了。在本地连接不会找它的IP就直接在他那台机子运行那输入:CMD回车,然后在输入:ipcomfig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谢谢您!明天我去试试!

网友:
直接点电脑——运行——输入电脑ip或者计算机名找到共享的打印机,双击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