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3-10-08):
联想液晶显示器故障:显示器颜色有点偏绿,显示看起模糊,恢复了工厂设置还是这样,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
先看数据线插好没有~··然后看驱动板接口旁边的元件~`一般拆掉几个就好了~··

网友:
先看VGA线 和屏线最 还没用就看VGA的R G B输出电路

网友:
驱动板问题啊, 我刚好 修了三星的 。颜色偏红。 换了个驱动板 。

网友:
先看屏线是否异常!然后看下驱动板,

网友:
三基色 的钳位二位管,MCU程序。屏线。都有可能导致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