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灵越M5010开机不显示,连续报警7声?

楼主(2013-10-08):
我这儿有台戴尔灵越笔记本,型号是M5010,开机不显示,电流跑到1.5A左右,不动,然后报警7声;每次只要把CPU重新安装一下,又可以点亮,过几天有点不亮,现象一样。请教高人什么问题?CPU 是AMD PHENOM II HMN970DCR42GM

网友:
重新插拔了CPU之后,开机后电流总是从1.5慢慢增加到1.9左右,然后自动关机,第二次开机就直接亮屏了。

网友:
今天把BIOS从A09版本升级到了A12版本,放个几天再试试能不能开机。升级玩BIOS后,开不了机,也还是停在1.5A,又重新插拔了一次CPU才正常点亮的。

网友:
北桥问题。。我修到过很多。。都是换北桥。。你把北桥加焊试下

网友:
温度会不会过高  导致关机

网友:
温度没问题,只要能开机,一切正常。以前还遇到过宏基的笔记本,一样的问题,换了CPU还是一样。

网友:
报警声音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应该那块电路存在问题吧。这个帮不了你 要自己仔细检查

网友:
AMD的 多半是北桥坏了      这机器北桥真的要坏啊  修一个 好一个

网友:
点不亮的时候 你加热北桥试一下  就用风枪稍稍吹一下就Ok
  亮机了就说明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北桥空焊了

网友:
换北桥,我也修到过。

网友:
这个北桥问题,不过你这个也有可能是cpu座子虚了。建议直接加焊北桥不行就直接搞CPU座子

网友:
换北桥应该可以

网友:
今天试试能不能点亮,如果是CPU底座问题,如何处理啊?

网友:
这个北桥问题,

网友:
我上次弄了个是报警8声还是多少来着,显卡问题呢。

网友:
确实是北桥问题,重新加焊就好了,现在每次开机都正常。

网友:
北桥的原因

网友:
直接做北桥

网友:
七声报警可能是桥或CPU的问题     直接干桥吧

网友:
AMD的北桥容易虚汗

网友:
买个新北桥换掉试下,成本不高

网友:
这机子我做北桥好的!

网友:
显卡问题呵呵

网友:
  说错了,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这个修了几台了都是北桥的问题北桥,注意不查屏也会引起不显报警

网友:
北桥脱焊  修一下 试一下

网友:
杀杀北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