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被蹭网了怎么办?反蹭呀!

楼主(2013-10-08):
最近听到过这样的新闻,有一个租户从入住开始蹭网,直到离开,都没被人发现,直到他自己良必驱使自己说出这件事。在这里我要告诉用户们,如果你使用的是Win7系统,你发现你被人蹭网了,教你一个方法“反蹭”,要怎么做呢?请看教程:Win7被蹭网了怎么办?反蹭呀!

  默认情况下在进行无线网络设置时都要针对SSID(无线网络名称)进行配置,很多人都会使用D-Link、Linksys、DD-WRT等默认名称,即使进行了修改,SSID也还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
  然而,通过字母和数字组成的SSID即使没有设置“广播”,入侵者通过bt3,bt4,网络蚂蚁等工具也可以扫描到对应的无线网络并顺利入侵。只有将SSID信息修改为中文才能彻底避免上述问题出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文字符在这些软件中会显示乱码;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入侵工具都是国外开发者开发的,对中文不支持,不兼容。
  市面上有一些设备完全支持中文SSID,不过还有很多设备并不支持使用中文来命名SSID,遇到这种情况,可通过以下两种方法来解决:
详情请登陆:官网下载2013最新版ghostxp系统,jdcy.cn

  1.telnet法
  此方法要求无线路由器开启了Telent服务即可,不过并不是所有无线设备都默认开启服务,在进行操作前需要确定该服务开启。
  第一步:一般情况下,刷了DD-WAT或Tomato等第三方固件的无线路由器都会默认开启Telnet功能,而部分D-Link、Linksys无线路由器;也有相关功能。只需通过提示符窗口输入“Telnet无线路由器管理地址”进行检测即可,如果出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提示,说明了该功能已经开启。
  提示:在Telnet状态下输入的用户名永远是root,而密码则和图形化管理界面中的帐户密码一致。
  第二步:通过Telnet进入无线路由器命令行管理界面后,可通过nvram set wl_SSID="SSID名称"命令来设置一个中文SSID,
  第三步:进行修改后,可以实时通过图形管理界面查看SSID信息的更改,不过会出现乱码,不用理会即可。
  第四步:接下来在命令行管理界面使用nvram commit命令保存做过的设置,最后通过reroot命令进行重启。
  2.浏览器法
  设备要求:设备要求比较低,即使没有为无线路由器刷DD-WAT或Tomato等第三方固件也可以使用该方法将SSID修改为中文。详情请登陆:官网下载2013最新版ghostxp系统,jdcy.cn
  第一步:由于很多无线路由器管理界面都是通过JSP或JAVA程序制作的,所以可通过禁止JAVA组件的方式来解除设备对中文SSID的限制。由于默认情况下IE浏览器没有相关功能,只能使用Firefox浏览器来解决。首先通过Firefox浏览器访问无线路由器挂历界面,默认情况下会出现乱码。
  第二步:在Firefox浏览器的“字符编码”中将语言设定为“中文”后可解决乱码问题。同时在Firefox浏览器中取消对“启用javascript”选项的选择。
  第三步:重新刷新管理页面,再次输入中文SSID信息保存,将不在出现“非法ASCII码”的提示。
  第四步:保存完毕后,通过操作系统的无线扫描功能,(没有无线?)可看到SSID修改为中文字符的无线网络。设置完成后,要重新选中Firefox浏览器的“启用javascript“选项,以免日后浏览其他页面时受影响。如果不想装Firefox,可以用第二中方法
  以上是关于Win7被蹭网了怎么办?反蹭呀!我想很多人都还是搞不懂,不过没关系,因为这些讲述都是比较专业的,不懂是很正常的,别人不敢说你笨。

网友(点评):
我要好好开心啊

网友:
写少点,精简点。。

网友:
没什么大用处

网友:
反正是赚分

网友:
无所谓了 顶个

网友:
反正MAC过滤,隐藏SSID就行了

网友:
蹭网与不蹭网好像与win7没多大关系

网友:
良心 。。。有什么好奇怪的。。。建个AP 一抓一打堆

网友:
赚积分的 就支持以下吧

网友:
最狠的办法是MAC绑定。。

网友(2014-12-15):
现在AES的都能破解啦?

网友:
我想说看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