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P43TD主板不亮机

楼主(2013-10-08):
接到我同行一块主板 华硕P5P43TD的大板,之前他拿到同行那里去修了两个月可能是修不好放到哪里两个月了,接过主板开机测试各个点的电压,全部正常,就是不亮机,中文诊断卡显示关键信号错误,我用CPU假负载测试,时钟有。0.37,PG信号有1.2,复位1.2  ,这些都有不亮机准被刷BIOS可是华硕官方刚好打不开,我就试着加焊北桥试试结果还是一样,请大师们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2013-12-25):
我手上的机子型号情况和你一样。。我都没有思路了,我等会猜对了,告诉你

网友(2015-04-23):
我手上现在也有一块一样的主板,你的那块 解决了么,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6-01-17):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触发不跑码

网友:
这个是什么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