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L1 不定时花屏

楼主(2013-10-08):
有台飞利浦190el1显示器 开机不定时出现花屏(屏上出现不规则线条闪动 ) 开始以为是驱动板问题。淘宝一个同样驱动板故障依旧。。。这是LED屏 电源板接口输出电压正常。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办了
显示器

网友:
屏线有没换过?

网友:
淘宝上购买驱动板送了线。。一起换了。

网友:
屏主芯片 MTD003-LF-02 打算淘宝个 回来看看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屏上有微短路,屏启动电流达不到,导致。建议测屏电路。
另类修法:(换通用驱动板要求5V电流高)12V 5V 直接的9V稳压管,12V 5V直接加个7805给5V,增大5V电流。

网友:
细线微微闪动 一般情况 是屏线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估计是屏挂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哦 屏拆开来修修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电源滤波不良

网友:
谢谢大哥们关注。。。刚换个117 .3.3稳压管屏电路上的。。。现在故障有所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