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00 daote2mb6fo 小故障,附图纸

楼主(2013-10-08):
机器拿到手测得电感无短路,公共点正常,上电待机正常,触发电流到0.08掉电,以为是哪个电压没出来,先测得转换电压5v只有1.3v,测控制端瞬间只有6.5v,这个机器待机时3v。5v电感是有电的,故升压电路15v也有,测量就6.5v,也就是升压没起来,拆掉pd8,公共点电压拉到pc115,上电测试ok     。。附图纸一份,论坛上好像没有,集显的

网友:
故障是找到了 怎么不修好 却是飞线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是PC115短路引起升压电压没出来吗~~~

网友:
这么快就招到问题了   怎么不更换PD8呢?拆掉PD8应该就不升压了   公共点电压过去会不会影响极其的稳定性呢

网友:
将公共点定压飞过来,要加大一点的限流电阻,否则有隐患

加个100K的电阻应该可以

网友:
还有这招那以后电没出来直接拉就可以了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这样可是可以,但是容易坏,因为一通电就打开不该打开的电压了

网友:
到底是什么引起的不升压呢

网友:
找到问题应该排除一下啊,为什么直接飞线

网友:
上次修到过一个宏基的,也是自举升压不起来,最后也是这样解决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网友:
楼主能灵活运用,有的机子就是用19V供电的。

网友:
修的好  要是有实物照片 就好了值得学习

网友:
招数另类,意想不到

网友:
这样也是可以的,好过慢慢检测,反正好用就行

网友:
他这个还得继续找。PD8不一定是坏了。这个电容坏,任何一个二极管坏,芯片的波形不对也会导致升压失败。所以干脆不去修这个电路了。直接弄公共点电压来驱动。不过我很好奇。。要是用电池模式。电压低于9V的时候能正常吗。。

网友:
关机了,不该有的电压还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