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3NWPLUS求助

楼主(2013-10-08):
插电源后,电源蓝灯亮一下就灭,然后再无任何反应。测电源输出正常,刷程序无果。不知是不是触摸板的问题,手头无备件可换,求助,谢谢!

网友A:
三星的触摸板是比较容易挂掉的 你可以发一个测试下

网友:
你把高压板的供电断开试试呢

网友:
这种情况。。你可以先确定:1灯管无问题,2屏无问题,3电源板无问题,4高压部分无问题。这样就可以锁定范围。

网友:
另外,,你可以不用触摸板,取下触摸板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触摸板是比较容易挂掉的 你可以发一个测试下

谢谢回复,电源板,驱动板,触摸板都定的,回来换完之后就知道谁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触摸板是比较容易挂掉的 你可以发一个测试下

电源板,驱动板,触摸板都定了,买回来试试就知道是谁坏了

网友:
943NW的触摸按键可以不用,短接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你不接触摸板的线,通电试下,可能是电源板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