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接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3-10-08):
联想品牌机的主板,电池换过也放电了,短接4秒掉电立马有加电开机,IO是W83627DHG,跑绿线连接北桥右边的一个V星专用芯片,电池旁边的COMS跳线下面有个D19样子像三极管一样,这个应该是个双二极管把,打值一边是226还算正常把,另一边蜂鸣应该是击穿了,可是表显示是负数-1670,我就费解了,什么情况啊求指点,如果显示数值为0,就肯定是它坏了,现在不明白为什么是负数,我看先找个双二极管换上试试把,不行再换V星专用芯片,弄好的话等会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刚才忘了上图了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连到IO的吧

网友:
测量的时候,板子上的电池没有拆下来吧!!!!!!!!!!!

网友:
应该是BIOS电池在做怪,把电池取下来

网友:
量到负值是电池没下的问题~~·通电开机是BIOS设置的问题~··在电源项可以调的

网友:
电池换满电 正常关机一次 看看

网友:
拔掉bios电池试试

网友:
这板不是自动开机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