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00-55AP,7500供电2V,求电路图

楼主(2013-10-08):
紫绿都有5V    有图的麻烦共享下,万分感谢。

网友:
7500芯片好办,先查13,14,15pin有没有+5V电压,再查12pin供电:可能是12V输出有问题,也可能是辅助电源12V输出问题。

网友:
断开12脚的供电线路,看供电来路的电压是否还低,如果低的话就是整流管和50V的小电解电容有问题(还有接地的电阻)。如果电压正常则是7500芯片内部有短路

网友:
还是人太粗心了,原来的是AZ7500EP-E1换了个EST7502B上去  现在12脚还是2V 但是短接风扇一转就停
断开12脚还是2V,顺着12脚往上跑连到一个三级管的C脚  测得B  E都是20V  只有再顺着B脚跑着看结果了

网友:
看看!!@学习一下!!!

雷动九天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