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电源型号为FSP300-60PLN电源无待机输出维修结束

楼主(2013-10-08):
     这个电源是主动式PFC,上电电容两端有300V,没有待机输出,保险管完好,SB电路用5H0165R。
     我打过低压输出端(整流管负极)对地值为72,应该是不短路的。前级的5H0165R的各脚除了GND外都不对地短路。
     上电时,5H0165R的第2脚也就是内场管的D极有300V,5H0165R的VCC脚电压为13V,FB脚几十mv。更换了一个5L0380R,还是一样。断电后电容上的电压是慢慢下降,要两分钟才能完全消失。我正在继续搞,欢迎大家指点一下。

插电短接光耦的1、2脚还是没有输出。打算查一下VCC脚外面的电路和更换一个集成块5L0380R,不知道这两个能不能互换。

昨天下班前测量5H0165R的VCC脚是13V,因为经验不足,以为在手册正常电压范围内,也不对地短路所以以为是正常的。想起有份资料上说,PC电源这个点的电压一般设定在18V,所以就换了一下VCC脚电路的电容和二极管,更换后正常了。现在正在机子上测试。

网友A:
两个块的内部框图一样,可以代换。VCC电压有点低吧???

网友:
我也觉得,有份资料上说PC电源一般设定为18V,我把VCC脚电路的二极管和电容都换了,现在开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块的内部框图一样,可以代换。VCC电压有点低吧???

更换了这两个元件有输出了,应该好了,我焊好,装起来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更换了这两个元件有输出了,应该好了,我焊好,装起来试一下。

祝贺祝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祝贺祝贺!!!

谢谢,上电正在测量,应该没什么问题,进系统在进工控软件的界面。

网友C:
5L0380R替换不好,工作频率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L0380R替换不好,工作频率不一样的。

原来的管子是好的,我又换回去了的。

网友:
不会修,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