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卡肿么了?

楼主(2013-10-08):
七彩虹的天行7600GS UP烈焰战神3 128M DDR3 ,花屏,测试数据看下图。显示只有A,B区,但是C区显存在报错。求解。
  最开始A区2颗都有报错,我换了显存OK。现在是C区在报错,我只是想确定下,是不是显卡正面顶上两颗有问题。显存是三星5532的。我测了其他 9400GT  8500GT 4片显存的都只有A,C两个区,没发现有A,B两个区的。不知道这个是啷个回事。

补充内容 (2013-10-11 14:50):
好了,换了顶上两颗显存OK  显存通病不能小觑啊!

网友:
加焊下gpu,不行重置后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空焊的问题。这是三星 5532 的显存 有通病。

嗯,跟GPU没多少关系,也不是显存空焊

网友:
大风枪200度烤主芯片5分钟就好!试试

网友:
不懂啊,我是新手啊!!!

网友:
显存是不是 55323? 如果是这种显存有毛病

网友:
会不会,GPU 有脱焊的啊?

网友:
楼主 修好没有 要是我就从做BGA 更换显存 通杀后不行 报废

网友:
先换一个显存,在测一下.如果结果还是一样的搞BGA

网友:
建议  一个一个直球 然后杀GPU  最后 卖废品  因为 你花之间多了。 利润少了。 就直接卖废品。

网友:
完全赞同 11楼的说法,显存直球,加焊GPU 不行就只能报废了

网友:
显卡的供电都成、正常吗

网友:
小白,飘过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此低配的显卡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