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待机3V只有1V多点

楼主(2013-10-08):
DELL N4010 待机电流0.039A,偏高,测3VALW只有1V多一点,拆掉PL7测PL7的1脚仍然是1V多点

27脚EN2有2V,这个开启信号正常吗? 是不是开启低了,所以3V会低啊

网友:
EN  正常    5V正常吗     后级有短路煤

网友:
线性5V正常输出, 但是5VSUS是触发后才出来的,我把3VALW电感都拆掉了,电压还没上来,我觉得不应该是后继短路吧

网友A:
PL7电感对地阻值多少呀。电压偏低要么后级短路了,要么开启不稳定,要么反馈有问题,要么芯片不良。照着查吧

网友:
换IC再试试啦,可能IC本来就坏啦

网友:
这款机器 EN 就是2V左右      看看其他的把

网友:
换个待机IC看看   期待奇迹出现

网友:
嗯   查下反馈  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出来电压不够的。怀疑en不对可以看下5v的EN正常吧。

网友:
3V,EN电压低啦吧?

网友:
负载短路,电压拉低吧。

网友B:
应该是后级负载重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后级负载重造成的。

我已经拆掉了PL7 ,怎么还会有后继呢? 理论上拆掉PL7以后所有的+3VALW不都给断开了吗

网友C:
看待机  后继短路了吧  en偏低可能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待机  后继短路了吧  en偏低可能是短路造成的

刚才又仔细测了一下,正常焊好PL7电感的时候测 3.3VEN 为2V,拆掉PL7,测3.3V EN脚为5V。

但是输出还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7电感对地阻值多少呀。电压偏低要么后级短路了,要么开启不稳定,要么反馈有问题,要么芯片不良。照着查吧 ...

PL7对地30多欧姆

网友D:
刚才我断开了RT8206的第27脚也就是3.3VALW的开启脚,但是PL7处仍然有1.4V左右电压,按说没有开启信号就不会有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我断开了RT8206的第27脚也就是3.3VALW的开启脚,但是PL7处仍然有1.4V左右电压,按说没有开启信号就不会 ...

芯片有供电后会先发出线性电压,给PC100充电,PC100充满电后两端都会有电压,所以断开开启后,电感上还是会有电压的

网友:
看看基准是否ok,还有,可以脱开en控制,看看3v是否输出ok,还有bst也要检查,感觉你测到3v对地阻值只有30,似乎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