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为什么就不跑码呢 ?

楼主(2013-10-08):
早上客户拿来一个主板,刚开始是不触发,什么都没有,现在可以触发,复位也出来了,为什么还是不跑码?????

网友:
什么型号主板

网友:
是不是没接触好 清洗下 在试试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看看COMS有没有电了,放个电,再不行就查电压吧。

网友:
先简单的换个CPU,刷个BIOS,加热桥。有复位不跑码有的板简单;有的板又很复杂。

网友:
ADS#   CS#都查了吗?

网友:
你搞了什么之后就有触发而不跑码的?

网友(2016-03-19):
有些测试卡bios程序不兼容  读取不了主板信息。  查复位可以采用复位打值卡.

网友A:
什么叫为什么不跑马
你这问题问得有点过了
不跑马那就是有些电压或者原件没工作呗
买本书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为什么不跑马
你这问题问得有点过了
不跑马那就是有些电压或者原件没工作呗

哈哈 他是小白  不要生气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为什么不跑马
你这问题问得有点过了
不跑马那就是有些电压或者原件没工作呗

确实是小白来的,目前在迅维实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小白来的,目前在迅维实地。。。

那灯你出来都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灯你出来都高手了

恭喜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