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系列问题的维修总结,掉电,不触发,触发动作小,电池不开机等。。

楼主(2013-10-08):
1,修一南桥坏的K42JR,换南桥风扇狂转,刷论坛的合成BIOS解决
2,修一台触发动作小的K42JR,换掉南桥靠近VGA口的一个102排阻解决,意思就是说排阻容易出问题,稀奇古怪问题,不如换掉所有南桥附近的排阻,特别是个头小的那种。
3,修一个没动过南桥,但是风扇狂转,1-2分钟掉电的,而且电池不开机的K42JR,补焊EC附近的所有排阻解决,意思就是说,遇到稀奇古怪的问题,换掉EC附近几个小排阻也许就好了。
4,排阻附近的测试点,也拖一下,反正不费事。
5,给我个人的感觉,华硕用的小排阻,记住是小个头的排阻,容易2个相邻的脚容易串电。所以有时候测试电压是好的,但是时序上就不对了。

网友:
以上只是个人维修2-3台机器的经验,修不好你的机器勿喷。我也是好心提醒

网友:
这个机的显卡 有点难焊的,一次没显示的话,板子换个方向再焊一次

网友:
有时候亮机有时候不亮怎么回事

网友:
这种不会是通病吧

网友:
十之八九是哪个排阻的问题,具体哪个不知道。比较怀疑的就换掉,总比没一点思绪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