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寸液晶古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3-10-08):
不接驱动板的时候,5v   12v  正常
接上驱动板的时候15v变成4.1V     12V变成23V  .
请问为什么会高了,,这个真的没见过。求教育

网友:
电源板负载带不起来  你换个通用电源板试试

网友:
查查电源板前级电路,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下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电容换了  可能就好了

网友:
电源板正常的,我用12V点灯管都正常亮,电压没波动过,驱动板那点功率估计没灯管高的。
5V也点过,都正常,估计是驱动板短路吧

网友:
检查5V负载是否微短路,12和5V 之间的9V稳压二极管(多半坏),导致12V检测失败一直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