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时序问题1

楼主(2013-10-08):
谢谢老师,南桥发给BIOS的CS片选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CPU发给AD线一个IRDY主设备非主设备好信号是什么电平?怎么检测到?谢谢了

网友:
1.南桥发给BIOS的CS信号--->用万能表测是3.3V高电平,但这个CS信号看的是波形,而不是看电压,所以是要---->用示波器测波形.(一般情况下:台机主板开机后,跑码时会跳波形.       笔记本通电后,没开机前也有波形)

2.这道题我真心不懂.看来我还要在努力学习才行.

网友(2013-12-08):
一般万用表测不出来,很少一部分行

网友:
用示波器吧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2014-07-01):
求高手解答,片选信号用示波器来测量到底是持续的波形还是跳变的波形呢?

网友:
点击这里万用表无法测量,这个需要用示波器去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