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通病掉电换MOS管还是掉

楼主(2013-10-08):
联想B460通病掉电换MOS管还是掉电,换完四个MOS管后上电如果自动触发,就没有CPU供电,不自动触发开机到LOGO几秒就掉电,然后测量上管的SG极相通了。拆了线SG极不通,上管应该是好的。应该是芯片坏了,就这样烧了我五个芯片现在还是一样的故障,听朋友和同行说修到过这种机子都放弃了。我之前修过两台这样的,直接换了上管就好了。这个机子真心想放弃了。

网友:
遇到没修好的都来顶下

网友:
要换铁壳场管才可以呀

网友:
手里没有铁管只能改了,你确定要换铁壳管吗?

网友:
我是把cpu铁壳管全部换掉   还有cpu电源管理芯片也一起换掉  就没事   如果一个个换的话很容易把刚换上的烧坏的     铁壳管坏掉的话会很烫   待机高

网友:
学习了。

liuyongyi168861 -4 严禁灌水

网友A:
我也是这样换的,四个管加芯片全换。结果是能亮机但是还是掉电。郁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换的,四个管加芯片全换。结果是能亮机但是还是掉电。郁闷啊

有没有示波器打下cpu供电的波  看看正常不    或者尝试刷下bios  这个机子bios也容易坏   我感觉还是cpu这块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示波器打下cpu供电的波  看看正常不    或者尝试刷下bios  这个机子bios也容易坏   我感觉还是cpu这 ...

没有波波,兄弟你换的MOS是什么型号的啊,我用的4800B,有一次测量两个上管的S极电压好像不是一样。一个1。09,一个1。1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波波,兄弟你换的MOS是什么型号的啊,我用的4800B,有一次测量两个上管的S极电压好像不是一样。一个1。 ...

IRF6721和IRF6725    可以考虑下电容滤波这方面

网友:
也换过这玩意铁壳,是管理芯片和这些铁壳成对换的

网友C:
问题就在CPU供电,查下反馈

网友C:
还有就是CPU务必要换个试试,如果是CPU烧坏了,怎么修板都是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CPU务必要换个试试,如果是CPU烧坏了,怎么修板都是浪费时间

换了一个CPU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在CPU供电,查下反馈

反馈看过就是四个取样电阻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掉电之后芯片又烧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之后芯片又烧了么?

掉电之后测量上管的SG极相通,拆芯片不通,换个新不通。所以烧了我几个芯片

网友:
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你以为B460只有铁壳这个通病吗?看下你板的左下方吧,眼睛就能看出来

网友:
这个没有绝对的 要看人品

网友:
4个一起换,而且 要找CPU的供电管代,上下管不要换错位,我上次是找了4  个8脚的管子代用的

网友(2014-07-28):
刷BIOS或者换CP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