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嘉 HJ-MCP61 NF2主板 插上内存开机无显示,不插报警

楼主(2013-10-08):
           宏嘉  HJ-MCP61  主板使用正常,放一个月后,黑屏风扇转,不插内存有报警声。插内存无任何声音。  内存好的。诊断卡找不到了。没试。什么情况????????

补充内容 (2013-10-12 20:13):
检测卡跑25.

网友:
放下电试试

网友:
我晕.没检测卡怎么修啊。量量电压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吧

网友:
这个测时钟(内存、pci、pcie)没波形,有1.6V电压。32.768起振。主板有三个晶振:32.768kHz、25.000MHz、25.000MHz,没有14.318的晶振。复位信号正常。

网友:
检测卡跑25.

网友:
这个刷下BIOS先!然后看看显卡!

网友:
bios在这儿,没问题的。

(宏嘉MCP61 NF2主板)w39v040ap.rar

网友:
还没修好,看了很多帖子,都说这个桥不好,估计不是桥虚焊就是坏了。

网友:
应该是桥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