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 197fw 显示器 求助

楼主(2013-10-08):
碰到两台197fw了 是19宽屏的显示器 刚开始问题是不通电 拆开看到电容爆了 换了之后输出各种正常 接上屏之后 指示灯 亮下就灭了 吧 屏线拿掉 指示灯正常亮 也 出现白屏 是程序的问题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测排线5V电压多少,插上屏后电压多少? 如果电压偏低很多,差屏电路1117 3.3V 或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