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2s加电不显示。电流到1.70多。

楼主(2013-10-08):
独显。吹吹显卡不关事,不知道怎么办了。看着显卡也不好坏,急急急

网友A:
电流有没有跳变,不插内存看能跑多少电流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有没有跳变,不插内存看能跑多少电流

差不多。跑的

网友C:
AMD的就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D:
这个机器CPU座虚寒也多  不行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有没有跳变,不插内存看能跑多少电流

相差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CPU座虚寒也多  不行焊一下试试

好吧我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就加焊北桥看看

不是AMD的。是AT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

刷了还是一样。